如何修雷击电视机

楼主(2010-08-17):
雷击机是指电视机瞬间受到电视机外部的高电压,大电流的进入所造成的故障机(这里把外线路电压升高的所引起的故障机也归入此种故障范畴)。

    雷电一般从信号或电源进入电视机,但无论雷电是从哪个地方进入机子所引入的高电压,大电流都远远超过电视机本身元器件(包括晶体管,集成块,电阻,电容)的设计承受能力。集成块,晶体管一般表现为炸裂,击穿,软击穿,开路等。电阻电容被烧焦,烧糊变色或炸裂,最为常见。

    从电源进入最易损坏的是光耦和电脑块,电源控制集成。另外由于地线是公共通道所以地线最容易击断。

    由于雷击机的故障比较明显,元器件一般都有损坏的迹象,所以观察法最优先使用,可以按下列步骤来检查:

    1、观察有无元器件炸裂,烧焦,变色的地方,并按这些元件的去向部位去检查。

    2、用台灯照观察印刷电路板是否断裂,要在电路板的两面都照检查,如有断裂的地方要刮净用细导线接好,要清理一处接一处不要全部清理完才接,那样的话有可能分不清原来线路的走向。

    3、直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或蜂鸣档在路检查集成块的信号或电源引脚是否对地短路或异常,如有怀疑要断开确定是集成块还是它的附近电路有故障。

    4、直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或蜂鸣档在路检查二极管和三极管,剔除明显损坏的二极管和三极管。

    5、检查保险电阻是否损坏。

    6、检查可疑元件是否损坏,把不需开机能检查得到的故障元件都排除完毕。

    7、检查各路电源负载并断开行负载接上假负载。

    8、初次开机要在主电源端接上万用表并快速确认是否正常,如有不正常要及时关机然后按常规修理步骤来修理,修好主电源后再接回断开的负载再检查各路重要的电源是否正常。

    9、大致确定电源正常后再开机试机时先观察光栅,正常再接信号观察。

    10、修复后要耐心把机器的全部功能试操作一遍部确定是否全部正常,如非特殊情况要多试一些时间来老化机子。注意有些隐性的故障,比如有些机子修复后能接收电视节目但信号稍差一点点,如不加以观察,就有可能在机器使用数天后进而发觉高频头加重损坏。

    当然有时候雷击也只损坏了一两只小元件,如A3机芯坏电源的2SA1015等,那样的话按一般常规来修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