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挑CPU造成跑D4,D5,D8,D9

楼主(2010-08-17):
今天上午收到客户送的华硕P5QL主板,说是点不亮。插电触发,有复位不跑码。从简单后复杂解决,先刷了个BIOS,还是不行。不是BIOS问题,有没有可能是CPU坏了呢,CPU是E2200的,由于手上没有双核的CPU,只好从别的店里找来换上,通电就跑码了,但是有时可以跑过2A又跑回来了,有时直接跑D5D4,有时跑D8D9。心里也没有咋想就按不过内存修了。内存条也换了,阻值也打了,南北桥也洗了还是不行,没招了。这时心里想到是不是主板挑CPU造成的呢,或是借的这个CPU也是不良的。为了不再盲搞,把问题扩大,只好又借了一个CPU上去。触发后一路跑码,插上显卡正常显示。心想可能是刚刚借的第一个CPU有问题,但是把第一个CPU放到别的主板上,也是可以正常跑码的,可以显示的。可能这个板挑CPU吧。也只能这样想了。。。

网友:
換BOIS的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前一个U是好的 而且你的主板又支持这个U的话 那么U座可能有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