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主板开机几秒就灭了,然后在开机显示内存不过,有时候又能过,有时候又不走字

楼主(2010-08-17):
一华硕主板开机几秒就灭了,然后在开机显示内存不过,有时候又能过,有时候又不走字.每次开机走到内存的地方都自动关了.然后重开有时不走字,有时候不走.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期待高手来  小弟膜拜

网友:
有些板刚开始掉电再起是正常的, 有时能过有不能过刷一下BIOS,加焊一下桥。

网友:
先压下北桥或者cpu座,不行再换MOS管,再者刷Bios

网友(2010-11-07):
一般是桥或CPU座空焊的 多特别是 现在的南北桥集成的

网友:
换io试一下.

网友:
有些775的板 开机再重启时正常的 不过不跑码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看个 究竟  哈哈哈  路过学习

网友:
我遇到过,后来是内存供电管的问题

网友:
说的在理,学习了.

网友:
换内存试一试,不行,再换内存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