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titude d510 触摸板接口被挵坏了引脚也坏了4个请大家看看

楼主(2010-08-17):
         dell    latitude     d510   触摸板接口被挵坏了引脚也坏了4个请大家看看        谢谢!!!!!      大家看看图片在回答我谢谢   这个我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帮帮忙谢谢

网友:
用线飞过去
,就可以了

网友:
我知道用线飞不错,第一我不知道怎么飞第二它的引脚已经坏了4个,引脚我也不知道怎么跑线路,还有触摸板是6跟线一排的它要分两排我也不大清楚555555555555555        我该怎么办呀!!!5555555555555帮帮忙呀 !!!!!

网友:
不好意思是8根线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容易搞的,排线的顺序是从左到右,座子上也是的,只不过是上下错开了而已,比如下就是1357,那么上就是2468,至于断了的就只有跑线路了,在断的位置想办法吧,我们以前还修过断脚的IC呢,只露出了一点金属,照样都修好过了IC的引脚。

网友:
我看了一下引脚但是都脱焊了   也不知道还有几个引脚是跑哪里去的,有知道的师傅们帮帮帮忙   谢谢

网友:
非专业人员别搞了 越搞越麻烦

网友:
直接外接鼠标用吧

网友:
看电路图啊 有明确的连接图样 ec 管理它

网友:
你有吗?楼上的    有的就上传给我   谢谢

网友:
为什么动不动一定要电路图呢?

网友:
只有 四根是有用的  供电  接地  两根数据  可以找板对照量的

网友:
我们店有个修数码相机的,,那次屏线断了很多,他一会就给全接起来了。。。

网友:
楼主要批评 首先是修好个故障又整个新故障。第二点。这么小个接口都摆不平。

网友:
要接我是可以接的起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接呀!虽然说只有四根线有用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接我也没有办法呀!{无边思绪师傅}你说我又整出第二个问题出来是什么意思呀·!看不懂?????对你们来讲可能是小都不小的问题但是对我不会的人来讲就是大问题了呀!我会接我知道哪根线是接哪里的我还问你们呀!我是不怎么会但是我现在就在学习呀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就四根线
是EC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