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怪问题

楼主(2010-08-17):
机器是不开机 有待机 开机没得触发
但是只要用东西点一下 南桥的晶振就可以开机 而且正常跑码
开始是用万用表点觉得可能是被万用表加个电压就能正常
但是后来换攝子也是只要点一下就可以 又怀疑是不是因为手接触到攝子再通过人体接地
然后又换成牙签 还是可以 而且肯定不是因为虚焊 或断线 因为只要轻轻碰一下就行
而且只有碰晶振的第4脚(就是和第一脚对着的那只)才会有效 协振电容已经换过了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现在就是准备先做下南桥 就是想问问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的兄弟

网友:
南桥最好是换一个  应该是南桥不良引起的

网友:
嗯 如果重做了不行 就再换个试试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用东西去碰晶振是起到了什么作用才让机器工作的? 有没有人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