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提示NO-C,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0-08-17):
一个客户自已清理了一下风扇后就开不了机,诊断卡错误代码 NO-C ,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是什么机型,电流上升到多少,二代的诊断卡是不跑码的

网友:
应该是NO POST 吧,把cpu拆下来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
CPU拆下来重装

网友:
拆下电池,放下电

网友:
你把所有元件重新装一遍再测试一下

网友:
cpu重插了,电池出放电了,没有用,估计是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
不要把风扇插错了。

网友:
NO -C是CPU没工作,如果以前是好的话,吹一下灰就导致不亮的话,那就可以是哪晨接触不良所造成的,将所有的部件一件一件的拆换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空CMOS  再把CPU拆下重装  换U试  不行的话查所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