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啊 这个电源没输出 不正常吧?

楼主(2010-08-17):
帮忙分析下啊 谢谢了  现在是用电池不开机 也不能充电。这个3VL有 3.3V   PU17的2脚有 2,6V《不知道正常不》 5脚供电有4脚输出没有 ,这个信号过PR251 就进充电芯片了,进芯片的引脚是ENABLE,这个是不是开启充电的信号,应该是高电平吧 0v应该不对吧,的还有CHGCTRL 是什么信号  跟充电有关吧
  电路图 现在也附上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没办法帮你!ENABLE翻译是启用的意思。

网友:
最好附上电路图可以帮你分析分析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 马上到  你是要整个电路图式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PDF 下载下来 如果用Adobe中间打不开的话  换个阅读器就可以了

网友:
能用电源不能用电池是不是转换电路的问题哦,在图纸上多少面呀我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BQ24703的ENABLE就是充电使能脚,和BQ24703的28脚ACSEL脚在IC内部相与后输出控制信号启动充电。单独用电池待机时,KBC_pwr_on因该是高电平才回有ON5,你可以查下这个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KBC PWR ON 没电压  定了 KBC了 明天应该到了 换了再说吧 呵呵 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