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00进系统时,花屏死机蓝屏!!!

楼主(2010-08-17):
小弟今天接到一台DELL1400机器,故障是这样的,在进入系统时,滚动条刚过,机器有时就会蓝屏,或者花屏,或者重启,或者死机,这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补充一下,在安全模式下,过二分钟,也会死机。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先排除软件问题,然后再考虑硬件

网友:
系统   硬盘   内存。都有可能。

网友:
做下显卡,

网友:
集显的话就先换内存看看,独显的要考虑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取下来重做就好了

网友:
前天刚修好一个1400的,给你参考一下,我的机器是能正常进系统能听到XP的声音,但屏幕就是没显示,外接也没显示,知道这显卡容易虚焊8400GS独显的,手上又没有BGA台,就给显卡涂满焊锡膏,掌握好热风枪温度,焊了两三分钟,焊锡膏吹干了,再用洗板水重新洗一下,装上开机OK了,外接也正常了。

网友:
看样子。显卡的可能性是最高的。其它的虽然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个人还是认为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改过系统吗?动过电池?是的话只要改BIOS设置就行,改硬盘那个参数!!!!AHCI好像是?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多点

网友:
重新做遍显卡,然后ahci改成ata模式

网友:
蓝屏应该是硬盘模式不对,ACHI-花屏的话 ,显卡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这种机器先别做显卡,先换硬盘和内存,你进安全不行,一般跟软件没关系,最后不行再弄显卡。

网友:
安全模式下  也花不   没有就改bios里的硬盘参数

网友:
这个本 显卡坏的很多  谁都知道啊...

网友:
蓝屏我修过的都是硬盘或显卡,你可以看提示

网友:
假如系统是 XP的 话就把硬盘模式改成ATA,再进系统试试

网友:
今天把显卡拆下来了,量了一下显卡上的大电容,阻值为0。等换完新显卡然后在上报。

网友:
硬盘模式你可能要改一改,VISTA的也要改

网友:
显卡  问题

网友:
结果上报。今天换的新显卡后,就OK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