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成GF440 开机显示显卡信息,然后就灰屏

楼主(2010-08-17):
众成GF440 开机显示显卡信息,整个然后就灰屏。没有一点显示其他的。请问是不是GPU虚焊啊。
GPU电压1.65V 有可能是BIOS坏吗。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是台式机笔记本你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
本本没有众成的显卡吧。是台式机。这成为问题关键码。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一下有没报错的 ,正常就先刷个BIOS再加焊。

网友:
没有报警吗?那是GPU虚汗拉“报警是别的事拉

网友:
如果接口电路正常
可以参照
第一屏故障,显存有坏的

网友:
显示第一屏很正常的。第二屏就成正屏灰黑了,什么都没有,一点字迹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