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H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8-17):
     昨天有接一台华硕A8H,单独用电源开机正常,单独用电池开机也正常,两个一起用就不行,而且是开机到有华硕LOGO那里有反复重起,任拿掉电源或电池都正常。没有修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该从那里下手,而且这机没进水也没有摔过。

网友:
你这个是充电电路出问题了,看MOS管有没有穿

网友:
  这个问题麻烦 但是有一点是绝对的 mos管绝对没有穿

网友:
电池充放电都正常,MOS也量过,没有击穿的。

网友:
刚刚发现还有一个现象,当电池的电比较多的时候,也就是说充电电流较小的时候,两者同时用没有问题,当充电电流大的时候就会出现不能一起用的现象。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是不是电源功率达不到?

网友:
我也有过一台A8的机器,用OEM的电池不能开机,是原装电池可以开,不懂,

网友:
看看充电电路。

网友:
没遇到过  感觉充电电路这边的问题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测量一下充电芯片有无短路!

网友:
我觉得问题还是在充电这有问题,出问题 的时候电流表的电流有多大啊?

网友:
出问题的时候充电都正常,电压也只有CPU电压在跳变,从0。97到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