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 求助

楼主(2010-08-17):
今天接一F41待机0.1 按开关没反映 开关上有11V  还有cpu供电短路,没有5v,3v   cpu短路是几个管子穿了   3,5v换个8734就有了, 但现在还是不开机。按开关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
楼主 这个机子坛里有图纸吧!按开机没反应那就顺着开机脚找呗!

网友:
有图纸就顺着图纸追了
一步步来不要乱干桥建议

网友:
查一查8734右面的管子

网友:
LZ 你那应该是点火不成功哈、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仁宝的板子待机非常的低,0。01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电压阻正常的话,开机点的17V是否能接低,如果没有17V那就得按照信号把17V修好。有的话且拉不低,量一下网络接口旁边的睡眠阻抗是否正常。换换I/O和BIOS应该一下就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