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米电源,紫线5V,绿线17V不能启动

楼主(2010-08-17):
今天接到一个国米的电源,不能启动。先检查绿线,高达17V,短接后无反应。紫线却有5V电压。测绿线周围元件,没有发现损坏的。请问下这种情况是不是339有问题,还是7500的问题
电源

网友:
芯片的各脚电压测了吗

网友:
如果没有量错,先查339,从待机输出查起。一般没这么高电压,顶多12V给7500 12脚供电。

网友:
辅助电源一路输出5VSB,另一路输出一般在20V左右。启动后电压从主变引入(为的是减小辅助电源负担),可以达到27V左右。

网友:
应该是339的问题!

网友:
绿线高达17V 是不是7500坏了

网友:
绿线电压一般是由7500的14脚来的,你的7500可能坏了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个长城被雷击的电源,绿线7V多,换了7500B就好了!

网友(2010-10-02):
我昨天接一长城电源,绿线3.69V,SB 5.0V ,短接绿线就是不能启动,现在还找不到原因。

网友:
楼主的电源是不是让雷打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