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3111P

楼主(2010-08-17):
些机,电压跳变,  插上电源在不按开关的情况下跳变,充电灯,和休眠灯狂闪,B+ 3VALW与5VALW都在不停的跳变,经过一会的测量与断开,问题确定在3VALW上,断开他的负载(JP6),所有问题都OK了,手上没电路图,没办法,本来想调个3V烧一烧的,怕又烧出问题来,当时想到到手上时发现USB接口5V都插短路了,,断开哪供电管,没用,,后来又继续拆掉了南桥,网卡,PC卡 充电IC,换了IO  没用,,没办法了,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再烧一烧 ,也没发现哪里有有点温度。,,,但插上电源就是19V  3V   5V跳变    ,,没拆了。。。。。求高手出来指点,  给个思路,

网友:
3V是的电容,你查过了吗?

网友:
这机器修了我一天了,  也没修出个东东来。。高手求救啊

网友:
换掉3.3v的pwmic看看

网友:
换过了,,,没用,,,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你把电池 电源 一起插上,,,,B+  3V    5V   都不跳变了,,但充电灯与休眠灯是狂闪,,,,,

网友:
如果你能确定是3v的问题,看看2.5v的dc-dc芯片。这个芯片是3v供电的。我修一个跟你这问题相似的

网友:
恩,,这个问题我知道,我也拆下来过,,还是一样,,。。还是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