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12V短路

楼主(2010-08-17):
映泰12V短路,并不是CPU的12V短路,是24针插板的黄12V短路,经检查  CPU管理芯片先短的,拆去CPU管理芯片    强制开机   又发现ITE8268R短路   折去ITE8268R   时钟又短路     时钟怎么会是12V供电了?  这ITE8268R是什么东西呢?位置在时钟芯片旁边    接下来应该怎么修了

网友:
串口有没短呀 串口也是12供电的。

网友:
多谢提醒   我试下

网友:
CPU供电和黄线12V都是连在一起呀,你确定短路发烫的话要把短路的全拆掉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24针12V短路  看插槽里面有没有倒什 拆串口芯片  看风扇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12V短路的主板烧的元件应该很多,并且要仔细查一下前后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