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不大不小的问题,烦人!

楼主(2010-08-17):
各位兄弟,今天接到一台IBM T41的机器,这机器大家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吧。
问题是:
1,上电,待机0.01 ,测 3V 5V 1.8V 1.2V全部到位。。  明显待机电压偏低。个人习惯,喜欢先放电,就拔了COMS电池。。 等了下上电,待机0.03了。 正常。。 触发,亮机,进系统了、
2.,欢喜,心想没这么简单吧,就把外接设备全部插上。 上电,开始,待机0.03,马上跳高0.98,这证明机器在充电了。。。 心想,充电电路应该没问题了吧。。 但没想到。10秒左右。充电停止。 待机又掉回0.01了、、
3。再次拔COMS电池,放电。。  待机又恢复到0.03。正常。。。 后裸机插电池充电。还是10秒左右掉会0.01 、、 大家注意了。。  掉到0.01 时,机器不充电,也不能触发。。
4。 小弟店小,配件少的可怜。。 所以,任何问题都必须搞精确点,, 有好友说 干南桥, 原因是自己有机器,干完了再说话。。 我觉得不妥。。。  也有好有说 换充电IC。 。。 不知道兄弟们的意思。。 请大家别客气。。 随便发挥。。

网友:
3806  我以换过了没有用  我的好友还告诉我要我换H8呢  晕死了

网友:
可以换换充电芯片嘛,不要多少钱,不担什么风险!!!1

网友:
你换另外块电池试过吗?

网友:
更换电池和h8看看,应该是检测到电池那边有异常,保护了

网友:
如果不上电池一直是0.03的话多半就是H8的事

网友:
兄弟们,都没遇到这样的小问题吗? 哎。 我还是比较喜欢他什么待机都没,那样还好修点。。这样半死不活的。好烦啊。。

网友:
看一下待机的所有电压有没有没出来的

网友:
不用电池能反复开关机   就换个电池试试  这很有可能是电池里的码片锁了  也就相当于电池坏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或电池检测电路,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个人认为两种可能比较大
1:充电电流过大,ADP3806 17 18脚取样后保护动作
2:电池温度过高保护电路动作M_TEMP

网友:
有个电压不稳定 导致掉电的 !!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不行就换个南桥吧

网友:
呵呵,楼主现在问题解决没有呀,要分享一下哟。。。。

网友:
我手头上有一块T43的板,待机电流0。05,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T43待机0.05A算正常!!!

网友:
我什么都没干, 加焊了下 充电IC。 H8。  现在测试了2天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
我估计是你加焊充电IC好的

网友:
回复 陈钱飞 的帖子T43进LOGO死机,我论坛上找了一些资料,他们都说是南桥虚焊是一个通病来的,请问这位朋友有没有修过这种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