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天逸F40M维修

楼主(2010-08-17):
     今收到一进水的F40M,拆机后发现只有8734发霉,清洗,烘干后,取掉8734,量各电感阻值。1.5Vs大短,3VS只有20的阻值,断开跳线,都是后级短路。1.5VS后连南北桥,取下南桥,1.5VS阻值正常,3VS依旧(运气好,不知道各位高手这种情况如何判断是哪个桥坏)。再用烧机大法烧3VS,发现EC很烫,取了后,3VS有180的阻值。短路解决了,换上8734跟EC,接上电源。电流从0.017掉到0.006。待机3,5没出来。

发现3,5ON为0V

查图,MAINPWON也没电压,VL已经有。量PR19是100K,那就只能是被PU1拉低了,再量PU1  5pin为0,6pin是2点多。而B+为19V,再打下5pin是有阻值的,那就确定是PR18坏了,换个470K的电阻上去。3,5V出来了。待机0.050,按下开机键,电流上到0.056再掉。待机应该正常了。上南桥,终于见到了可爱的LOGO。

网友:
第一次发贴,不知道怎么处理图片,可能看不太清楚,请大家谅解

网友:
是不是你换的8734没换好啊。还有4800B 4800有没有换啊。

网友:
不错啊,F40的机器进水就爱坏电阻。

网友:
查图,MAINPWON也没电压,VL已经有。量PR19是100K,那就只能是被PU1拉低了,再量PU1  5pin为0,6pin是2点多。而B+为19V,再打下5pin是有阻值的,那就确定是PR18坏了,换个470K的电阻上去。3,5V出来了。待机0.050,按下开机键,电流上到0.056再掉。待机应该正常了。上南桥,终于见到了可爱的LOGO。

这样也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