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F41A神奇修复一列

楼主(2010-08-17):
接到机器时,是不触发,待机电流0.01。拆机发现有不明液体从触摸板处流到主板上,于是找到图纸,发现霉变比较严重的是PU1,是LM393的八脚芯片,清理后,量了一下对地阻值正常,插电后发现0.36小短路,PU1发烫,但有3V和5V待机。更换后电流0.05,没有了3V和5V待机,B+电压也被拉低到5V,结果我拔下PU1后,居然可以触发开机了,希望有人可以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理论还不扎实。小史

网友:
这个很正常啊,根据图纸PUI发出的ACIN,PACIN,mainpwon,ACON,PRECHG5个信号,又恰好,这5个信号都是高电平有效,根据图纸分析,去掉PU1这5个信号就恒为高电平。所以去掉了也可以正常触发

网友:
是不是楼主代换的管子有问题呢,还是得找个管子焊上吧,
不然早晚会出问题的。

网友:
PU1所起的作用,是欠压,过压,短路保护的,如果不存在这些,当然跟取掉时是一样的了,因为它没起保护时的关断作用。

网友:
这个是仁宝的点火回路吧?经典的LM393。以前我也走过弯路。进水机不点火,去保护后正常的话,一般是电路有微漏电,可以不修

网友:
饼哥说得是,最近看资料的时间是少了,很多前面的也有点忘记了,是要温习一下了

网友:
去掉就修好了吗

网友:
好是好了,以后要是有短路的话一烧一大片

网友(2010-10-22):
这样的维修心里没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