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加电到0.37 各电压正常。

楼主(2010-08-17):
hp540,集显的,965gm,
  开机,上CPU,电流0.37,CPU供电为1.00V,几秒钟后,充电灯一闪就掉电,如果不上CPU,cpu供电为1.5V,也为几秒钟后,灯一闪,掉电。测各供电对地阻值,北桥供电电感为12欧,应该也是正常的(没图纸),上电测,此电感为1.05V,不知正不正常,其它电压都正常。
有兄弟遇到过吗?

网友:
实测,CPU 无RESET 信号,无PGOOD 信号

网友:
同时南桥无PLT_RST#,请教是不是就是因为南桥没有PLT_RST#发给北桥,所以北桥没有被复位,也就没有CPU_RST#产生。

网友:
俺的一台正修着 CPU 供电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来了哦    供电芯片的 PG  给到南桥  南桥产生 CPU -REST  PCI 0-REST  控制产生时钟

网友:
南桥应该先收到CPU的PG信号,才发出PCI-RST#信号

网友:
准确的是南桥收到EC发来的PWROK与VRPWROK后送出CPUPWROK再送PCIRST# 北桥得到PWROK和PCIRST#后发出CPURST#

网友:
额  忘了  加个  时钟的开启时再VRPWROK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