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液晶怪病,大家看看吧~!

楼主(2010-08-17):
今天接修了一台19寸联想液晶显示器,型号为L193 Wide。客户拿过来说是开机显示10来分钟久黑屏,我在店里试了将近3个小时都没看到故障,还以为是客户家里电压的问题,正想让客户拿回去的。不巧这个时候问题出来了,黑屏,关机开机就再也不显示了。客户说在家里放到第二天再开就再又能显示半个钟左右。
开盖,高压板,驱动板都没异常。头大了
,大侠们有谁修过这样故障的说说吧~!小的先谢过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有没有检查灯管。如果有一条灯管有问题,造成高压板负载不平衡,出现保护,也会黑屏。

网友:
1:开关 按钮是不是漏电 2:电源板虚焊 3:短管问题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补充一下还有就是板上的
电容。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板试一试

网友:
此显示器有3个毛病1屏线容易花屏清洁或更换就好了2有的屏上面四分之一白的下面四分之三正常为屏坏3为灯管有一根接口虚焊造成不定时黑屏,重新焊接或者更换就好。自己总结的如果有遗漏知道的请补充。。

网友:
把电容换掉.不良了.

网友:
屏上面四分之一白的下面四分之三正常为屏坏,那个有办法修不啊,我正好有一起那样的联想19屏
也是那样的现像啊,可惜啊

网友:
罗孝育
的帖子
俺不知道修不知道别人知道不

网友:
百分九十是灯管虚焊

网友:
先把灯管重新焊一下再看看

网友:
解决了.......解决了~!谢谢大家~!特别感谢“南昌环宇维修和"乞丐怎么变回来”。加焊了电源板,灯管接口以及处理了一下按键部分,装复,OK了。客户领回去到现在都没出现问题。问题就是出现在这些小的细节上的。做维修的一定得细心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联想的东西。垃圾。我的195WA到现在都没修好。

网友:
修液晶排除法是最好的 换上一组好的灯先试试。不行换个板子式机子上的灯管看是 不是好的。这样问题不就知道了吗。液晶一共就这么几个零件。比别的电器都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