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插上sata接口的硬盘,显卡报警

楼主(2010-08-17):
请问,一插上SATA接口的硬盘,就一长两短的报警,不插硬盘不会,硬盘是好的,请问各位,是哪里出问题了啊?

网友:
BIOS 或者桥的问题应该大一点    串口不牵扯什么电压什么的  就是信号

网友:
问题真奇怪,如果是并口的硬盘呢,有没有报错呢

网友:
问题说清楚点,是什么样的板?有量过SATA的接口了没有?接IDE是什么样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IDE的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IDE的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串口数据线的值  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刷了个BIOS,好了,但是SATA硬盘为什么要和显卡冲突啊?

网友:
可能是中断有冲突吧,应该现在BIOS里更改一下中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