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MS-7057 主板诊断卡跑RD的修复过程!

楼主(2010-08-17):
基地学习回来已经有一个月时间了,一直比较忙没空修板,正好今天修KTV电脑,换下一块845主板,
型号:V星MS-7057

INTEL845GV芯片组
故障现象:点不亮,RD代码

第一步
目测打值正常, CMOS放电,上CPU假负载
测得CPU核心电压1.5V
复位1.5V
PG 1.5V
时钟0.5V
第二步:查内存供电,2.5V主供电,1.25V基准电压,3.3V总线电压是正常的。,
查内存的6组时钟都是
1.8V

第三步

北桥有 1.5 V供电, 南桥有3.3V1.5V供电
:(没找到前端总线供电的MOS)
在时钟芯片旁边的电阻上测南北桥和CPU时钟都正常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却卡在RD代码,,这个RD以前从来没见过,上网也没搜索出什么结果,
正郁闷间,突然发现诊断卡的IRDY/BIOS灯在不停的闪烁,我想应该是在读BIOS的过程中出问题了,于是上网下载BIOS,刷好后开机,还是跑RD,极度郁闷,心想是不是BIOS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啊,于是接下来检测BIOS ,因为是INTEL芯片组,所以这个BIOS工作在FWH总线,根据饼哥的教程开始测量
第四步:量测BIOS的各个脚位电压
脚复位3.3V电压
3.3V
脚时钟1.7V 243.3V LAD0-1AD3 都是3.3V
第五步: LAD0-1AD3打值分别是 517,517,517,540 只有LAD3高一点
既然这些都没什么大问题那问题在哪里呢,看到FWH的结构图,于是我想如果IO有问题也会导致BIOS出问题,于是先换掉IO,结果还是一样,不死心,接着拆网卡,串口芯片
,可是全拆了,还是跑RD,极度郁闷,于是又查资料,AGP POST自检过程,CPU开工-----跑码-----初始化桥等大芯片-----初始化内存------BIOS资料复制到内存-----初始化IO里的串口,键鼠等控制器-----初始化显卡等,
只要是CPU,南北桥, IO 内存, BIOS任何一个有问题都会导致读BIOS出错,于是接着压CPU座,压南北桥,还是不过RD
接着上带灯座,所有的灯全亮,不死心,HUBLINK总线打值,值都在220左右,PCI总线打值AD线530左右控制线470左右
,打内存到北桥的AD线阻值320左右,,都没发现什么问题,我想如果是南北桥的问题那就没办法了,因为还没有BGA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更换BIOS芯片了,费了好大的劲,终于在一块废板上找到了一样的BIOS芯片 W39V040FAP ,上编程器刷好,用风枪吹上,点POWER开关,终于过了RD,看到了久违的V星LOG画面,
进系统测试半天没有问题。这块板修的真是挺郁闷的,我把修复的经过写出来,希望基地的老师和各位师兄师弟指点一下,哪些地方错了
,以后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点评):
这不是RD 是AD90 典型的内存故障。换BIOS好了我不太信。可能会返修。

网友(点评):
降龙3式?传说中月饼老师不传之绝技?呵呵,走光了

网友:
结论是原bios块不良? 刷的时候校验没有报错?

网友:
IRDY/BIOS灯正常,应当早就刷BIOS了,少走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bios块无论是擦除,写入,校验都正常!

网友:
呵呵,饼哥,内存我换了两根(都通过RST软件的测试),都不亮,换BIOS好了以后,因为之前我诊断卡跑RD没拍照片,于是我又把坏BIOS焊上去,结果又跑RD我才好拍照的,取下后换上新BIOS又亮了!

网友:
正看得纳闷呢,十六进制的诊断卡能跑出个RD的代码,好神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朋友指点,你不说我一直还蒙在鼓里呢,从来没关心过这个问题, 你一说我才重视,查了一下诊断卡说明书,确实是16进制,四位的卡,最高位的代码是F,确实是AD不是RD,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互相交流,共同进步!想问下去实地培训的感受?可以聊下吗?我也想去

网友:
ad90 啥意思啊,没有台式的接触少啊

网友(点评):
就是跑代码AD,90是AD前面一个刚跑过去的代码

网友:
整个过程都是RD,看得我都好纳闷,居然有RD代码,楼主应该改过来

网友:
我觉得V星的板如果跑码比较乱或跑罕见的码的话就直接刷BIOS,V星板的BIOS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不知道其他同行有没这样的感受!

网友:
修过一个MSI的910芯片组的主板
也是BIOS块坏了,有时候跑乱码有时候不跑码
示波器打总线发现不跑码的时候也有寻址到BIOS才刷了一个BIOS却发现刷了以后会好一次但是重启又不行了,换了BIOS块刷了程序以后就好了。
编程器刷坏BIOS块的时候也不会报错。

网友:
楼主 典型的内存故障  早就应该刷BIOS试试的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朋友,内存故障为什么要刷BIOS啊?

网友:
看来刷BIOS也很重要

网友(2010-09-19):
这个应该是AD吧,不是RD

网友:
我都很少去换BIOS的芯片的,因为我觉得用编程器能正常读写效验的BIOS芯片就是好的,看来是理解错误老。

网友(2011-01-13):
楼主是因为lad0到lad3打值都517 有一个是540的是嘛? 这样就能说明是bios或者io的问题是嘛? 还有24的ce#片选信号 正常为3.3v 低了都有可能导致不跑马!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