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720D声卡问题。

楼主(2010-08-17):
这个板是09年才买的,刚买回来没几个月就开始找我这里修了,每次去都是点不亮屏,过去只是把内存和显卡动一下,放一下电就好了,过不了多久又是一样的问题,这次又是一样的点不亮,等可以点亮屏的时候发现声卡坏了,型号是ALC662,旁边的7805发烫,5v被拉到2V。我想这个简单,直接把ALC662换了就好了,但换了后声卡就找不到了。换之前在系统里是能看到声卡的,只是没声出来。请问这是不是跟BIOS里有关啊?郁闷得很。

顺便问一下,在深圳昂达主板的保修点在哪里,电话是多少?谢谢。

网友:
动过后不预保修的   你换的声卡有问题

网友:
板上的声卡是ALC662,第一次换的是ALC655,因为手上没有。重装了系统没看到声卡,就以为是型号不对,特地去外面找来了ALC662,换上去也一样。

网友:
和BIOS无关的,ALC662声卡芯片可能没有换好  查BIT-CLK电压是否正常并且要有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其实没必要去修  拆掉声卡  装PCI声卡更划算 更轻松

网友:
这个芯片换了几次了,懒得换了,供电是5V的,正常,后来接了一个旧的创新声卡给他,收了一百块。因为是新板,只想熄事宁人。

网友:
为什么不把78L05也换掉啊。5V正常输出没啊?感觉还是声卡换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