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STND-2301-AH 灯不亮,黑屏

楼主(2010-08-17):
    HP HSTND-2031-AH的灯不亮,黑屏各电压都有,高压板上有异响声,不知是哪里的问题,新手请各位指点一下迷经,谢谢大家,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是不是电感虚焊了,还有就是灯管两边线有没有焊好,如果没有装好也会响声的

网友:
高压包过流发出来的响声。灯管有没空焊  老化,高压包有没发黑。

网友:
先检查,不行就替换试试

网友:
灯管没有老化,焊好 的 ,高压包没有发黑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是驱动板的问题,改驱动板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