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一张杂牌主板不关机

楼主(2010-08-17):
今天接了一张杂牌AM2单桥的主板,是可以开机能进系统,什么都正常用!可是关机就是关不了,软关机可以关,可是想开就开不了,硬关怎么都关不了,桥和I/O已换过了,没思路了,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下吗??

网友:
CMOS跳线没问题吧   请问这板有自动上电的问题吗?

网友:
CMOS跳线没问题,也都没有自动上电!!要点才可以开机的

网友:
软关机,为何又不能开机?这和能开机说法不是自相矛盾吗?

网友:
看看cmos设置----------acpi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NV关机时序一步一步查下去
PCI复位
HTVDD_EN
1.2V HT
HT_VLD
CPUVDD EN
CPU供电
CPU VLD
时钟
SLP_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