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0H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0-08-17):
945集显的机器,机器时开时不开,能开的时候,怎么按都会开机。放一晚上到第二天就开不了,,有待机0.02,开机电流到0.03在回到0.02,待机有3V/5V,开机键上有跳变,不知道这该怎么查?还是这机器有通病?
通病

网友:
可能是EC虚汗

网友:
PWRBTN有没有高低高的变化/

网友:
北桥可能虚焊 。。。。。

网友:
图传上来帮你看看。。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这个可能是待机干 3M5M 电路出问题了 比如 3M5M 电容漏电 待机IC 有问题

网友:
南桥起振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 注意南桥CMOS 供电电路的 电容 小小的

网友:
可能有虚焊吧。。。

网友:
南桥的晶振正常么?比如说你拿个钢镚碰碰晶振能开机么?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上到0.02掉下来电源保护。

网友:
3 5v 这边电容的问题

网友:
放 一下CMOS电池能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