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客户有四个店,老板想在总店看见其它三个店的情况? ...
一个客户有四个店,老板想在总店看见其它三个店的情况?这个怎么设置?

楼主(2010-08-17):
一个客户有五个店,老板想在总店看见其它四店的情况?这个怎么设置?
每个店都是ADSL拨号上网,一个店用的是硬盘录像机,其他3个店用视频采集卡,
这个监控网络需怎么设置啊,会的教下我啊,急!!!
视频采集卡均支持动态IP
硬盘

网友:
弄一个DDNS,例如花生壳之类的装到其他四个店的主机上,然后再用Terminal方式进入他们的监控主机即可。或者在老板电脑上装个监控客户端(四个店监控主机装的是服务器端),

网友:
我 给个方案 仅供参考,
在 每台 机器上装上花生壳+ SOFTETHER 软件把4个 地方的 机子连成一个局域网,
在总店 装上监控客户端或用IE 即可浏览。(注:SOFTETHER 是 一个虚拟 网络集线器的 软件。主要看你用的什么牌子的 硬件卡,客户端设置好。就很方便了)如果是路由环境还得做端口映射~

网友:
买一个带网络监控的采集卡 只要能上网就能看见那个采集卡的情况

网友:
搞个网络摄像头是最简单的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