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2自动上电,不跑马,测3.3V拉低到了3.09V,IO ...
精英945GCT-M2自动上电,不跑马,测3.3V拉低到了3.09V,IO是IT8718F-S,

楼主(2010-08-17):
精英945GCT-M2自动上电,不跑马,测3.3V拉低到了3.09V,IO是IT8718F-S,CPU假负载只有VTT电压1.25V,时种只有左边有0.22V 别的一边没有, 内存打阻卡1.8V没有电压0V,时种有电压,那里问题?要不要拆下网卡,声卡芯片?那里出问题?
自动上电

网友:
新手期待高手来回答!!

网友:
自动上电不跑码 优先考虑 CMOS跳线有没跳错 然后看短接PW针能否关机呢 把IO 75脚翘起 看是否自动加电 如还加换IO 感觉应该先修好自动上电故障 再查内存供电

网友:
短接PW针不能关机

网友:
把IO 75脚翘起了,还是自动加电,手上没有IO:IT8718F-S,只有其它型号:IT8705F,这个可以代换吗?

网友:
必须原型号代换 板上如果是8716F-S和8718F-S的IO 开机自动上电,且无复位的话 直接杀I/O

网友:
短接出发排针5到8秒,两IO 73脚有电压 南桥坏, 无电压 IO坏 ,90%准确

网友:
换了一个IO IT8712F-S ,现在没有自动上电了,但是短接开机针不能开机,强行开机可以,但是不跑马,内存的1.8V电压现在有了,应该要换个一样的型号吗?但是我怕买回来,南桥怕是坏的

网友:
IO IT8712F-S 的73脚还未加电开机已有电压

网友:
蓝尔电脑
的帖子
3V一般是正常 自动开机 先修自动上电 点开关看一下能不能关机 如查能关机 上电电路正常 查供电
如果不能关机 查开关针电压 有没有正常 正常看绿线与谁相连换掉

网友:
换了一个新的IO IT8712F-S,但现在上电后不能开机了,只能强行开机,但是不跑马,CPU 假负载只有VTT电压,没有时钟,复位,核电压也没有。PCI打阻卡 时钟 复位电压都正常,内存1。8V ,3。3V ,时钟电压都正常,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打阻USB口有500左右电阻,南桥旁的电容有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