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改高压条问题

楼主(2010-08-17):
我在改液晶显示器高压条时,就改了12V,3.3开关,地线,怎么还是不亮啊

网友:
高压没问题,在其他机器上就能显示

网友:
怎么个改法呀 改成什么样子

网友:
确定是高压部分坏了吗??

网友:
三根线电压对,不可能不亮。

网友:
三根线接对  电压对,应该会亮的  灯管是好的吗??

网友:
你确定断线正确了吗~ 灯管是好的吗  说下显示器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