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纯平戴尔显示器奇怪故障

楼主(2010-08-17):
今天接收了一台纯平显示器,通电表现是一开机满屏的稀疏的横线,并且颜色不停变,几秒钟后黑屏,如果重开次现象都是这样,但是开的次多了,就能够正常开机了。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同仁指教。

网友:
显像管束电流过大引起电路保护,故黑屏。
解决方法:适当降低加速极供电电压。DELL22寸机器加速电压多采用总线电路来管理的,包括白平衡调整等。一般可以在加速极电压回路串联一只几十K或者数百K级别的电阻来试验下,有特效。这款机器很少高压包自带加速极电压手动调整的。
其它问题:也有可能是由于视放电压偏低(一般是视放滤波电容不良),或视放电路异常(坏件或者有虚焊情况)、总线数据出错异常造成。

网友:
由于你没有传故障的图片上来,从你的描述中我想应该是行不同步的可能性大。
1、请检查行、场芯片的供电是否不良,重点放在滤波电容上。
2、检查行振荡电路中的定时元件。

还有你的显示器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这款机子G1怎么和地相通

网友:
机子是什么型号呀,怎么不原意说出显示器的型号呢?
G1接地很正常的呀,不要觉得奇怪,亮度控制的方式不同嘛。有很多电视 机就是G1接地,通过控制阴极电压的方式 来控制亮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楼的意见比较中肯!
仔细按这个思路查就行了,尤其是视放电路供电、滤波。

网友:
图象看上去是不是太白太亮?高压包不带亮度调节的话,想办法从尾板调低白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