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磐英CM61主板

楼主(2010-08-17):
主板故障情况:CPU12V供电一会对地一会又好了,CPU周围的电容电感发烫,供CPU的上下管均无输出,插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求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看北桥是不是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IC看看

网友:
换一个CPU供电IC试一下吧、??

网友:
CPU供电电路不良,先查12V电路相关的器件

网友:
12v对地了,应该会保护掉电的.先查电源驱动芯片有无短路,在查辅助驱动ic有无短路.最后查每一相供电上下管.希望你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这种不稳定一般是桥不良了  压下桥试下吧

网友:
晕,被客户拿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12V供电一会对地一会又好了  对地的时候可能是CPU供电滤波电容里面还有电  所以才会这样
CPU无供电  查别的供电有没有正常  别的供电都正常  查CPU供电产生条件   VTT_FSB  VID   EN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