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0-08-17):
今天,客户拿来
手机
说掉在地下摔了一下进了一点水?拿来手机安上电板白屏一直震动?我简单的处理了一下?我加焊了cpu不管用我想是屏的事不过不是。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啊?帮我一下客户都急了
手机

网友:
你这人 一看就是新手 什么手机 什么芯片组的 这里很多说头的 说清楚啊 还有 告诉你几个全国比较权威的手机论坛 广州天目论坛 帅猴论坛 UP48论坛

网友:
晕呀!掉到水里的手机要先处理后再用有过载保护的直流稳压电源调到4V接电测试

网友:
这种手机一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短路现象,再有可能有哪个元件能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