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开机外接显示 内屏不显示!修的郁闷

楼主(2010-08-17):
接同行机器,测试开机外接显示 LCD不显示,以为屏故障!机器是集成显卡,拆机看屏 换个测试屏一样白屏 屏型号一样 也是HP上面拆下来的,大家说说是什么故障 不过按照图纸上面 一个型号对地0.55  看图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做显卡一般就好了!

网友:
我对比好板测了一下,正反向阻抗分别为813  和437  你的对地那么小肯定是出问题了

网友:
肯定还是显卡这边的问题

网友:
对地0.55这么小的阻值,肯定短起了嘛,插屏线和不插屏线看阻值是多少……

网友:
量测一下对地阻抗吧

网友:
外显可以显示,内显不行的话,应该是内显这方面的问题,和显卡的关系不是很大,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