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2000服务器系统怎么设置文件共享??

楼主(2010-08-17):
请问一下高手,Windows 2000服务器系统怎么设置文件共享??高手指点!!

网友:
我发给你个工具你试下,、
在开始,中招管理此服务器里边有相关共享的选项
你自己找下

网友:
我用过了,不行

网友:
不是有那个 一键共享的么

网友:
有的系统实在不行的话你重装系统试一下,我遇到过怎么设置度没有用,重装了就可以了。

网友:
我接了个单位的维护,他们的文件共享区装的是98系统,他们说只有98系统才能无障碍共享。他们100多台电脑分了很多个工作组,共享设置很简单,只要把文件夹共享就行了。就是98系统下不好杀毒,现在的杀毒软件很少支持98系统。不只2000的系统能不能无障碍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