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ca777行幅不可调枕形失真!

楼主(2010-08-17):
HPC ca777行幅不可调枕形失真!以为是调乱了原来是其他问题,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啊???
问题

网友:
检查枕形校正电路,出现这处问题大都是校正管被击穿短路所致。行幅不可调是和行管相连的一个斯林顿管短路引起的。

网友:
1、检查行宽管
2、行宽管的C极对地所接的校正电容
3、下阻逆二极管。

网友:
请问是行幅大不可调,还是小不可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