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D命令大全(一):

楼主(2010-08-17):
  gpedit.msc-----组策略                sndrec32-------录音机
  Nslookup-------IP地址侦测器             explorer-------打开资源管理器
  logoff---------注销命令                tsshutdn-------60秒倒计时关机命令
  lusrmgr.msc----本机用户和组            services.msc---本地服务设置
  oobe/msoobe /a----检查XP是否激活         notepad--------打开记事本
  cleanmgr-------垃圾整理               net start messenger----开始信使服务
  compmgmt.msc---计算机管理            net stop messenger-----停止信使服务
  conf-----------启动netmeeting            dvdplay--------DVD播放器
  charmap--------启动字符映射表                    diskmgmt.msc---磁盘管理实用程序
  calc-----------启动计算器               dfrg.msc-------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chkdsk.exe-----Chkdsk磁盘检查             devmgmt.msc--- 设备管理器
  regsvr32 /u *.dll----停止dll文件运行          drwtsn32------ 系统医生
  rononce -p ----15秒关机                dxdiag---------检查DirectX信息
  regedt32-------注册表编辑器              Msconfig.exe---系统配置实用程序
  rsop.msc-------组策略结果集              mem.exe--------显示内存使用情况
  regedit.exe----注册表                 winchat--------XP自带局域网聊天
  progman--------程序管理器               winmsd---------系统信息
  perfmon.msc----计算机性能监测程序           winver---------检查Windows版本
  sfc /scannow-----扫描错误并复原            winipcfg-------IP配置
  taskmgr-----任务管理器(2000/xp/2003)       command--------cmd
  fsmgmt.msc 共享文件夹                 netstat -an----查看端口
  osk 屏幕键盘                     install.asp----修改注册网页
  eventvwr.msc 时间查看器
  secpol.msc 本地安全设置
  services.msc 服务

CMD命令大全(二):
accwiz.exe > 辅助工具向导
  acsetups.exe > acs setup dcom server executable
  actmovie.exe > 直接显示安装工具
  append.exe > 允许程序打开制定目录中的数据
  arp.exe > 显示和更改计算机的ip与硬件物理地址的对应列表
  at.exe > 计划运行任务
  atmadm.exe > 调用管理器统计
  attrib.exe > 显示和更改文件和文件夹属性
  autochk.exe > 检测修复文件系统
  autoconv.exe > 在启动过程中自动转化系统
  autofmt.exe > 在启动过程中格式化进程
  autolfn.exe > 使用长文件名格式
  bootok.exe > boot acceptance application for registry
  bootvrfy.exe > 通报启动成功
  cacls.exe > 显示和编辑acl
  calc.exe > 计算器
  cdplayer.exe > cd播放器
  change.exe > 与终端服务器相关的查询
  charmap.exe > 字符映射表
  chglogon.exe > 启动或停用会话记录
  chgport.exe > 改变端口(终端服务)
  chgusr.exe > 改变用户(终端服务)
  chkdsk.exe > 磁盘检测程序
  chkntfs.exe > 磁盘检测程序
  cidaemon.exe > 组成ci文档服务
  cipher.exe > 在ntfs上显示或改变加密的文件或目录
  cisvc.exe > 索引内容
  ckcnv.exe > 变换cookie
  cleanmgr.exe > 磁盘清理
  cliconfg.exe > sql客户网络工具
  clipbrd.exe > 剪贴簿查看器
  clipsrv.exe > 运行clipboard服务
  clspack.exe > 建立系统文件列表清单
  cluster.exe > 显示域的集群
  _cmd_.exe > 没什么好说的!
  cmdl32.exe > 自动下载连接管理
  cmmgr32.exe > 连接管理器
  cmmon32.exe > 连接管理器监视
  cmstp.exe > 连接管理器配置文件安装程序
  comclust.exe > 集群
  comp.exe > 比较两个文件和文件集的内容*
  compact.exe > 显示或改变ntfs分区上文件的压缩状态
  conime.exe > ime控制台
  control.exe > 控制面板
  convert.exe > 转换文件系统到ntfs
  convlog.exe > 转换iis日志文件格式到ncsa格式
  cprofile.exe > 转换显示模式
  cscript.exe > 较本宿主版本
  csrss.exe > 客户服务器runtime进程
  csvde.exe > 日至格式转换程序
  dbgtrace.exe > 和terminal server相关
  dcomcnfg.exe > dcom配置属性
  dcphelp.exe > ?
  dcpromo.exe > ad安装向导
  ddeshare.exe > dde共享
  ddmprxy.exe >
  debug.exe > 就是debug啦!
  dfrgfat.exe > fat分区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dfrgntfs.exe > ntfs分区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dfs_cmd_.exe > 配置一个dfs树
  dfsinit.exe > 分布式文件系统初始化
  dfssvc.exe > 分布式文件系统服务器
  diantz.exe > 制作cab文件
  diskperf.exe > 磁盘性能计数器
  dllhost.exe > 所有com+应用软件的主进程
  dllhst3g.exe >
  dmadmin.exe > 磁盘管理服务
  dmremote.exe > 磁盘管理服务的一部分
  dns.exe > dns applications dns
  doskey.exe > 命令行创建宏
  dosx.exe > dos扩展
  dplaysvr.exe > 直接运行帮助
  drwatson.exe > 华生医生错误检测
  drwtsn32.exe > 华生医生显示和配置管理
  dtcsetup.exe > installs mdtc
  dvdplay.exe > dvd播放
  dxdiag.exe > direct-x诊断工具
  edlin.exe > 命令行的文本编辑器(历史悠久啊!)
  edlin.exe > 命令行的文本编辑器(历史悠久啊!)
  esentutl.exe > ms数据库工具
  eudcedit.exe > type造字程序
  eventvwr.exe > 事件查看器
  evnt_cmd_.exe > event to trap translator; configuration tool
  evntwin.exe > event to trap translator setup
  exe2bin.exe > 转换exe文件到二进制
  expand.exe > 解压缩
  extrac32.exe > 解cab工具
  fastopen.exe > 快速访问在内存中的硬盘文件
  faxcover.exe > 传真封面编辑
  faxqueue.exe > 显示传真队列
  faxsend.exe > 发送传真向导
  faxsvc.exe > 启动传真服务
  fc.exe > 比较两个文件的不同
  find.exe > 查找文件中的文本行
  findstr.exe > 查找文件中的行
  finger.exe > 一个用户并显示出统计结果
  fixmapi.exe > 修复mapi文件
  flattemp.exe > 允许或者禁用临时文件目录
  fontview.exe > 显示字体文件中的字体
  forcedos.exe > forces a file to start in dos mode. 强制文件在dos模式下运行
  freecell.exe > popular windows game 空当接龙
  ftp.exe > file transfer protocol used to transfer files over a network conne
  ction 就是ftp了
  gdi.exe > graphic device interface 图形界面驱动
  grovel.exe >
  grpconv.exe > program manager group convertor 转换程序管理员组
  help.exe > displays help for windows 2000 commands 显示帮助
  hostname.exe > display hostname for machine. 显示机器的hostname
  ie4uinit.exe > ie5 user install tool ie5用户安装工具
  ieshwiz.exe > customize folder wizard 自定义文件夹向导
  iexpress.exe > create and setup packages for install 穿件安装包
  iisreset.exe > restart iis admin service 重启iis服务
  internat.exe > keyboard language indicator applet 键盘语言指示器
  ipconfig.exe > windows 2000 ip configuration. 察看ip配置
  ipsecmon.exe > ip security monitor ip安全监视器
  ipxroute.exe > ipx routing and source routing control program ipx路由和源路由
  控制程序
  irftp.exe > setup ftp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无线连接
  ismserv.exe > intersite messaging service 安装或者删除service control manage
  r中的服务
  jdbgmgr.exe > microsoft debugger for java 4 java4的调试器
  jetconv.exe > convert a jet engine database 转换jet engine数据库
  jetpack.exe > compact jet database. 压缩jet数据库
  jview.exe > command-line loader for java java的命令行装载者
  krnl386.exe > core component for windows 2000 2000的核心组件
  label.exe > change label for drives 改变驱动器的卷标
  lcwiz.exe > license compliance wizard for local or remote systems. 许可证符合向导
  ldifde.exe > ldif cmd line manager ldif目录交换命令行管理
  licmgr.exe > terminal server license manager 终端服务许可协议管理
  lights.exe > display connection status lights 显示连接状况
  llsmgr.exe > windows 2000 license manager 2000许可协议管理
  llssrv.exe > start the license server 启动许可协议服务器
  lnkstub.exe >
  locator.exe > rpc locator 远程定位
  lodctr.exe > load perfmon counters 调用性能计数
  logoff.exe > log current user off. 注销用户
  lpq.exe > displays status of a remote lpd queue 显示远端的lpd打印队列的状态,
  显示被送到基于unix的服务器的打印任务
  lpr.exe > send a print job to a network printer. 重定向打印任务到网络中的打印
  机。通常用于unix客户打印机将打印任务发送给连接了打印设备的nt的打印机服务器。
CMD命令大全(三):
  lsass.exe > lsa executable and server dll 运行lsa和server的dll
  lserver.exe > specifies the new dns domain for the default server 指定默认se
  rver新的dns域
  os2.exe > an os/2 warp server (os2 /o) os/2
  os2srv.exe > an os/2 warp server os/2
  os2ss.exe > an os/2 warp server os/2
  osk.exe > on screen keyboard 屏幕键盘
  packager.exe > windows 2000 packager manager 对象包装程序
  pathping.exe > combination of ping and tracert 包含ping和tracert的程序
  pax.exe > is a posix program and path names used as arguments must be specif
  ied in posix format. use "//c/users/default" instead of "c:usersdefault."
  启动便携式存档互换 (pax) 实用程序
  pentnt.exe > used to check the pentium for the floating point division error
  . 检查pentium的浮点错误
  perfmon.exe > starts windows performance monitor 性能监视器
  ping.exe > packet internet groper 验证与远程计算机的连接
  posix.exe > used for backward compatibility with unix 用于兼容unix
  print.exe > cmd line used to print files 打印文本文件或显示打印队列的内容。
  progman.exe > program manager 程序管理器
  proquota.exe > profile quota program
  psxss.exe > posix subsystem application posix子系统应用程序
  qappsrv.exe > displays the available application terminal servers on the net
  work

网友:
在网络上显示终端服务器可用的程序
  qprocess.exe > display information about processes local or remote 在本地或远
  程显示进程的信息(需终端服务)
  query.exe > query termserver user process and sessions 查询进程和对话
  quser.exe > display information about a user logged on 显示用户登陆的信息(需
  终端服务)
  qwinsta.exe > display information about terminal sessions. 显示终端服务的信息
CMD命令大全(四):
  rasadmin.exe > start the remote access admin service 启动远程访问服务
  rasautou.exe > creates a ras connection 建立一个ras连接
  rasdial.exe > dial a connection 拨号连接
  ras.exe > starts a ras connection 运行ras连接
  rcp.exe > copies a file from and to a rcp service. 在 windows 2000 计算机和运
  行远程外壳端口监控程序 rshd 的系统之间复制文件
  rdpclip.exe > rdpclip allows you to copy and paste files between a terminal
  session and client console session. 再终端和本地复制和粘贴文件
  recover.exe > recovers readable information from a bad or defective disk 从坏
  的或有缺陷的磁盘中恢复可读取的信息。
  redir.exe > starts the redirector service 运行重定向服务
  regedt32.exe > 32-bit register service 32位注册服务
  regini.exe > modify registry permissions from within a script 用脚本修改注册许可
  register.exe > register a program so it can have special execution character
  istics. 注册包含特殊运行字符的程序
  regsvc.exe >
  regsvr32.exe > registers and unregister"s dll"s. as to how and where it regi
  ster"s them i dont know. 注册和反注册dll
  regtrace.exe > options to tune debug options for applications failing to dum
  p trace statementstrace 设置
  regwiz.exe > registration wizard 注册向导
  remrras.exe >
  replace.exe > replace files 用源目录中的同名文件替换目标目录中的文件。
  reset.exe > reset an active section 重置活动部分
  rexec.exe > runs commands on remote hosts running the rexec service. 在运行
  rexec 服务的远程计算机上运行命令。rexec 命令在执行指定命令前,验证远程计算机
  上的用户名,只有安装了 tcp/ip 协议后才可以使用该命令。
  risetup.exe > starts the remote installation service wizard. 运行远程安装向导服务
  route.exe > display or edit the current routing tables. 控制网络路由表
  routemon.exe > no longer supported 不再支持了!
  router.exe > router software that runs either on a dedicated dos or on an os
  /2 system. route软件在 dos或者是os/2系统
  rsh.exe > runs commands on remote hosts running the rsh service 在运行 rsh 服
  务的远程计算机上运行命令
  rsm.exe > mounts and configures remote system media 配置远程系统媒体
  rsnotify.exe > remote storage notification recall 远程存储通知回显
  rsvp.exe > resource reservation protocol 源预约协议
  runas.exe > run a program as another user 允许用户用其他权限运行指定的工具和程序
  rundll32.exe > launches a 32-bit dll program 启动32位dll程序
  runonce.exe > causes a program to run during startup 运行程序再开始菜单中
  rwinsta.exe > reset the session subsystem hardware and software to known ini
  tial values 重置会话子系统硬件和软件到最初的值
  savedump.exe > does not write to e:winntuser.dmp 不写入user.dmp中
  scardsvr.exe > smart card resource management server 子能卡资源管理服务器
  schupgr.exe > it will read the schema update files (.ldf files) and upgrade
  the schema. (part of adsi) 读取计划更新文件和更新计划
  secedit.exe > starts security editor help 自动安全性配置管理
  services.exe > controls all the services 控制所有服务
  sethc.exe > set high contrast - changes colours and display mode logoff to s
  et it back to normal 设置高对比
  setreg.exe > shows the software publishing state key values 显示软件发布的国家语言
  setup.exe > gui box prompts you to goto control panel to configure system co
  mponents 安装程序(转到控制面板)
  setver.exe > set version for files 设置 ms-dos 子系统向程序报告的 ms-dos 版本号
  sfc.exe > system file checker test and check system files for integrity 系统文件检查
  sfmprint.exe > print services for macintosh 打印macintosh服务
  sfmpsexe.exe >
  sfmsvc.exe >
  shadow.exe > monitor another terminal services session. 监控另外一台中端服务
  器会话
  share.exe > windows 2000 和 ms-dos 子系统不使用该命令。接受该命令只是为了与
  ms-dos 文件兼容
  shmgrate.exe >
  shrpubw.exe > create and share folders 建立和共享文件夹
  sigverif.exe > file signature verification 文件签名验证
  skeys.exe > serial keys utility 序列号制作工具
  smlogsvc.exe > performance logs and alerts 性能日志和警报
  smss.exe >
  sndrec32.exe > starts the windows sound recorder 录音机
  sndvol32.exe > display the current volume information 显示声音控制信息
  snmp.exe >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used for network mangement 简单
  网络管理协议
  snmptrap.exe > utility used with snmp snmp工具
  sol.exe > windows solitaire game 纸牌
  sort.exe > compares files and folders 读取输入、排序数据并将结果写到屏幕、文
  件和其他设备上
  SPOOLSV.EXE > Part of the spooler service for printing 打印池服务的一部分
  sprestrt.exe >
  srvmgr.exe > Starts the Windows Server Manager 服务器管理器
  stimon.exe > WDM StillImage- > Monitor
  stisvc.exe > WDM StillImage- > Service
  subst.exe > Associates a path with a drive letter 将路径与驱动器盘符关联
  svchost.exe > Svchost.exe is a generic host process name for services that a
  re run from dynamic-link libraries (DLLs). DLL得主进程
  syncapp.exe > Creates Windows Briefcase. 创建Windows文件包
  sysedit.exe > Opens Editor for 4 system files 系统配置编辑器
  syskey.exe > Encrypt and secure system database NT账号数据库按群工具
  sysocmgr.exe > Windows 2000 Setup 2000安装程序
  systray.exe > Starts the systray in the lower right corner. 在低权限运行syst
  ray
  macfile.exe > Used for managing MACFILES 管理MACFILES
  magnify.exe > Used to magnify the current screen 放大镜
  makecab.exe > MS Cabinet Maker 制作CAB文件
  mdm.exe > Machine Debug Manager 机器调试管理
  mem.exe > Display current Memory stats 显示内存状态
  migpwd.exe > Migrate passwords. 迁移密码
  mmc.exe > Microsoft Management Console 控制台
  mnmsrvc.exe > Netmeeting Remote Desktop Sharing NetMeeting远程桌面共享
  mobsync.exe > Manage Synchronization. 同步目录管理器
  mountvol.exe > Creates, deletes, or lists a volume mount point. 创建、删除或
  列出卷的装入点。
  mplay32.exe > MS Media Player 媒体播放器
  mpnotify.exe > Multiple Provider Notification application 多提供者通知应用程序
  mq1sync.exe >
  mqbkup.exe > MS Message Queue Backup and Restore Utility 信息队列备份和恢复工具
  mqexchng.exe > MSMQ Exchange Connector Setup 信息队列交换连接设置
  mqmig.exe > MSMQ Migration Utility 信息队列迁移工具
  mqsvc.exe > ?
  mrinfo.exe > Multicast routing using SNMP 使用SNMP多点传送路由
  mscdexnt.exe > Installs MSCD (MS CD Extensions) 安装MSCD
  msdtc.exe > Dynamic Transaction Controller Console 动态事务处理控制台
  msg.exe > Send a message to a user local or remote. 发送消息到本地或远程客户
CMD命令大全(五):
  mshta.exe > HTML Application HOST HTML应用程序主机
  msiexec.exe > Starts Windows Installer Program 开始Windows安装程序
  mspaint.exe > Microsoft Paint 画板
  msswchx.exe >
  mstask.exe > Task Schedule Program 任务计划表程序
  mstinit.exe > Task scheduler setup 任务计划表安装
  narrator.exe > Program will allow you to have a narrator for reading. Micros
  oft讲述人
  nbtstat.exe > Displays protocol stats and current TCP/IP connections using N
  BT 使用 NBT(TCP/IP 上的 NetBIOS)显示协议统计和当前 TCP/IP 连接。
  nddeapir.exe > NDDE API Server side NDDE API服务器端
  net.exe > Net Utility 详细用法看/?
  net1.exe > Net Utility updated version from MS Net的升级版
  netdde.exe > Network DDE will install itself into the background 安装自己到后台
  netsh.exe > Creates a shell for network information 用于配置和监控 Windows 2
  000 命令行脚本接口。
  netstat.exe > Displays current connections. 显示协议统计和当前的 TCP/IP 网络
  连接。
  nlsfunc.exe > Loads country-specific information 加载特定国家(地区)的信息。
  Windows 2000 和 MS-DOS 子系统不使用该命令。接受该命令只是为了与 MS-DOS 文件兼容。
  notepad.exe > Opens Windows 2000 Notepad 记事本
  nslookup.exe > Displays information for DNS 该诊断工具显示来自域名系统 (DNS)
  名称服务器的信息。

网友:
 ntbackup.exe > Opens the NT Backup Utility 备份和故障修复工具
  ntbooks.exe > Starts Windows Help Utility 帮助
  ntdsutil.exe > Performs DB maintenance of the ADSI 完成ADSI的DB的维护
  ntfrs.exe > NT File Replication Service NT文件复制服务
  ntfrsupg.exe >
  ntkrnlpa.exe > Kernel patch 核心补丁
  ntoskrnl.exe > Core NT Kernel KT的核心
  ntsd.exe >
  ntvdm.exe > Simulates a 16-bit Windows environment 模拟16位Windows环境
  nw16.exe > Netware Redirector NetWare转向器
  nwscript.exe > runs netware scripts 运行Netware脚本
  odbcad32.exe > ODBC 32-bit Administrator 32位ODBC管理
  odbcconf.exe > Configure ODBC driver"s and data source"s from command line 命
  令行配置ODBC驱动和数据源
  taskman.exe > Task Manager 任务管理器
  taskmgr.exe > Starts the Windows 2000 Task Manager 任务管理器
  tcmsetup.exe > telephony client wizard 电话服务客户安装
  tcpsvcs.exe > TCP Services TCP服务
  .exe > Telnet Utility used to connect to Telnet Server
  termsrv.exe > Terminal Server 终端服务
  tftp.exe > Trivial FTP 将文件传输到正在运行 TFTP 服务的远程计算机或从正在运行
  TFTP 服务的远程计算机传输文件
  tftpd.exe > Trivial FTP Daemon
  themes.exe > Change Windows Themes 桌面主题
  tlntadmn.exe > Telnet Server Administrator Telnet服务管理
  tlntsess.exe > Display the current Telnet Sessions 显示目前的Telnet会话
  tlntsvr.exe > Start the Telnet Server 开始Telnet服务
  tracert.exe > Trace a route to display paths 该诊断实用程序将包含不同生存时间
  (TTL) 值的 Internet 控制消息协议 (ICMP) 回显数据包发送到目标,以决定到达目标
  采用的路由
  tsadmin.exe > Terminal Server Administrator 终端服务管理器
  tscon.exe > Attaches a user session to a terminal session. 粘贴用户会话到终端对话
  tsdiscon.exe > Disconnect a user from a terminal session 断开终端服务的用户
  tskill.exe > Kill a Terminal server process 杀掉终端服务
  tsprof.exe > Used with Terminal Server to query results. 用终端服务得出查询结果
  tsshutdn.exe > Shutdown the system 关闭系统
  unlodctr.exe > Part of performance monitoring 性能监视器的一部分
  upg351db.exe > Upgrade a jet database 升级Jet数据库
  ups.exe > UPS service UPS服务
  user.exe > Core Windows Service Windows核心服务
  userinit.exe > Part of the winlogon process Winlogon进程的一部分
  usrmgr.exe > Start the windows user manager for domains 域用户管理器
  utilman.exe > This tool enables an administrator to designate which computers automatically open accessibility tools when Windows 2000 starts. 指定2000启动时自动打开那台机器
  verifier.exe > Driver Verifier Manager Driver Verifier Manager
  vwipxspx.exe > Loads IPX/SPX VDM 调用IPX/SPX VDM
  w32tm.exe > Windows Time Server 时间服务器
  wextract.exe > Used to extract windows files 解压缩Windows文件
  winchat.exe > Opens Windows Chat 打开Windows聊天
  winhlp32.exe > Starts the Windows Help System 运行帮助系统
  winlogon.exe > Used as part of the logon process. Logon进程的一部分
  winmine.exe > windows Game 挖地雷
  winmsd.exe > Windows Diagnostic utility 系统信息
  wins.exe > Wins Service Wins服务
  winspool.exe > Print Routing 打印路由
  winver.exe > Displays the current version of Windows 显示Windows版本
  wizmgr.exe > Starts Windows Administration Wizards Windows管理向导
  wjview.exe > Command line loader for Java 命令行调用Java
  wowdeb.exe > . For starters, the 32-bit APIs require that the WOWDEB.EXE tas
  k runs in the target debugee"s VM 启动时,32位API需要
  wowexec.exe > For running Windows over Windows Applications 在Windows应用程序
  上运行Windows
  wpnpinst.exe > ?
  write.exe > Starts MS Write Program 写字板
  wscript.exe > Windows Scripting Utility 脚本工具
  wupdmgr.exe > Starts the Windows update Wizard (Internet) 运行Windows升级向导
  xcopy.exe > 复制文件和目录,包括子目录

网友:
我想要的,没想到就在这里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