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IDE复位维修思路

楼主(2010-08-17):
今天修一映泰Gforce6100-M7主板,顾客说是打雷后开不了机。检测后确认是集成网卡坏,850吹下来后替换了一个同样型号的网卡芯片。上电后顺利跑码,心里一喜,立即装机。
装机后,连上显示器看到主板logo,进入BIOS设置一切正常,但就是找不到IDE设备。ide接口无明显损坏,ide数据线完好,南桥温度正常。
打USB口4个USB口的2针3针阻值都为600左右正常
PCI A14对地阻值也为600左右正常
在检测IDE1复位电压只有0.50V左右的电压,复位瞬间也有跳动,就是达不到3V以上。
本人是新人求维修思路

网友:
桥坏了,很明显

网友:
南桥到IDE第一针的过程有电子开关,仔细跑一下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跑码不一定就是完全正常,雷击的机器桥容易坏。
你进系统后上网看看正常不?
如果不正常,说明桥确实坏了。
这个测量一下PCI的第15脚看有没复位就清楚了。

IDE的RST一般与PCI 的RST相连或经过一个门电路后相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板IDE复位是经过330电阻到桥  如果没复位别的复位正常 那么就是桥空焊或教坏

网友:
仔细看一下IDE接口到桥是否有断线啊!

网友:
换SATA口硬盘试试,桥应该坏掉了,也可以跑-IDERST跑完后测测上拉电压,或割线,看上拉电压是否到1脚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有种IDE带灯检测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