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楼主(2010-08-17):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HP的BB,什么型号记不清了,开机就掉电,桥和CPU供电都看过了,还是老问题????

网友:
加电到多少掉电啊

网友:
电流跳多少就掉呀,直接加个电压烧一下能不能烧出来呀。

网友:
掉电北桥的问题多啊

网友:
掉电不光要测桥和CPU供电
所有供电
PG信号都要查的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要不就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Hp的小本,开机到0.72就掉电

网友:
电流又没有跳吗,你也不说清楚

网友:
开机掉电这问题太多原因引起了,慢慢修吧,

网友:
测下系统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