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内存不过的故障维修经过

楼主(2010-08-17):
收到客户V星845主板 故障为CI 但是没有蜂鸣声音 换了内存也是一样。插上打阻值卡测量内存的供电时钟,都正常 SPD也正常 ,发现系统供电2个脚一个为3.3V一个为1.2V 应该都在3.3V才是正确的,看样子故障就出在这里。跑线路发现2个系统总线一路到了 时钟IC, 一路去了南桥。先怀疑时钟IC有问题导致电压降低,拆掉后测量仍然是1.2V 把南桥一路割开后发现电压为0 说明此信号是由南桥发出, 抱着试试的心理上BGA加焊南桥 后测量系统总线发现回到了3.3 上内存后故障解决

网友:
此信号3。3V由一个上拉电阻提供电压得来

网友:
看来我要学习的还很多 。。。。

网友:
这NB桥 加焊可不可以不用GBA呢 用风枪能加不 有没好办法

网友:
是南桥虚焊了吗?

网友:
内存不过一般压压南桥过的,用风枪烤10-15分钟。也能解决南桥虚焊的问题。

网友(2010-09-26):
不是吧,怎么是3.3v呢应该是1.6v吧!

网友(点评):
人家是系统总线 3.3V

网友:
系统总线电压都是由南桥发出3。3V吗

网友:
2.6V或3.3V

网友:
搞个阻值卡上面就有标明的呀,必备工具还是要的,基地有卖

网友:
  可以  用热风枪啊  我就用过   不过成功的几率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是SB不是NB。    是BGA 不是GBA

网友(2010-10-29):
没看懂楼主说的,SMB是系统管理总线,是个串行总线!

网友(2010-12-05):
我遇到一块 映泰945也是跑c1 ps/2 usb都失灵
2个风枪1风400 吹了1分钟  也好了
嘿嘿朋友的板子  碰运气碰好了
以前客户的板子桥问题 都是挣个对缝钱!

网友:
这2个信号一般是南桥通过2个电阻发出的,那2个电阻一般靠近南桥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