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只有一个区。有坏道的维修

楼主(2010-08-17):
我不是专业修硬盘的。也没学过。只学过修主板。看了论坛的贴子。有好几个是。一键GHOST后只有一个区。。或其他造成只有一个区。怎样恢复资料。。。真的好简单。。在系统盘里的DOS工具箱有太多工具。可就没有人发现去用。。里面有个RES。。。DISKGEN 都可以做重建分区表。前几天也有一个例子。只有一个分区。我用DISKGEN 重建分区。发现了四个但不是我要的。后面用RS 还是哪个了。反正在DOS工具箱。。。十几分钟。重建完。。数据一个没少。。还有就是坏道。。装不上系统。。可以用MHDD扫下。。再用郊率源修下。。再用DISKGEN 重写下引导。。我有个硬盘。有几千个坏道。修不了。。有时咯咯响的。。前面十几G没用。用PQ分了。再删再隐藏  后面几G也是。现在一样玩。。从没用P3000。。也可以搞得到简单的坏道。。。个人见解。。匆笑话哦。呵呵。。

网友:
你只是碰到了比较容易的数据恢复,那么摔掉的硬盘,有坏道,数据量大,如何恢复

网友(2010-09-19):
那就根据不同情况了,多数用到pc3000

网友:
实事求是的好!很多的东西都不是便面的上的那么简单,你上面说的工具我也经常用。

网友:
.........数据哪有[ 全部这么好做的啊.....

网友:
pc3000还是最好的,前段时间搞了个U版免卡的试验,但义进SHELL就死机,如果能用的话可以修复很多问题,像一下固件部分的故障,碰到很多了

网友:
学习下,感觉人家说的不好 你们也来说个,人都要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