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显卡虚焊 该修吗

楼主(2010-08-17):
IBM T40 显卡虚焊 动一下就黑屏
不动就可以一直开着
一般做了BGA能用多久啊 ,现在不敢拿去修,看见那些加焊过南北桥的 一个多月就挂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修一下还是值得的,一个月就坏的还是少数的,
T40修完了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可以不可以修取决个人,既然有问题就应该去修理
找个好点专业点的维修站

网友:
技术过关的话,一年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皓东
的帖子
要是找我修,动不动,都是一直黑屏,不需返修

网友:
半年前熟客的机器到现在没有返修 FSE RD300 三温区BGA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