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和插座引起的兰屏

楼主(2010-08-17):
前几天装了一台新机器,集成的主板,装好后用了大概半个小时正常,于是就装相了,第二天给客户送去,机器连接好后,刚开机两分钟,机器突然兰屏了,当时吓了一跳,新机器一般很少出问题,于是把机器关掉,内存重新插拔了下,又好了,可以进系统,我正在给客户下东西,大概刚开了二十分钟,屏幕突然黑掉了,我感觉还是硬件有问题,于是借口说没调试好,把机器带回来了,由于是熟人,客户也没说什么,机子拿回店里测试了半天,没有一点问题,为了保险,我又把内存给换了,又送给客户了,结果第二天客户又给我打电话,说系统提示内存不能为读,并且不能操作了,我又去把系统重做了,第三天,客户又打电话,说内存还是不能为读,我又把机子带回来,把主板,电源,及插座都换了,现在好了,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我还不是太确定是电源还是主板,我想还是电源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是不是功率不够导致的,一般集成的也用不了多大

网友:
电源和插座不会造成电脑蓝屏,问题出在主板。

网友:
不在电源,在主板哦。。。

网友:
还有一个,整个主机在我店里测,好的,拿到客户那一开机两分钟就兰屏,后来换个好点的电源插座,就好一点,不兰屏了,原来那个插座就5块钱,质量太差了,确定插座也会造成兰屏

网友:
第一次听说电源插座不好会蓝屏的 你那是什么主板啊 我想主板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有可能,用料太差导电不良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源,建议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因为可能客户那边的电压不稳造成的。若在店里测试无问题的话基本可排除主板有问题。

网友:
主板电源接口有问题

网友:
蓝屏代码提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