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EFS17-85单反镜头,让大家看看内藏.

楼主(2010-08-17):
镜头全景,先观察观察,研究研究.

开始动手,,拆掉外套的胶圈

这里有四个罗丝,要拆开,,

这里还有三个,

放开一点点铁圈,会看到后组的卡扣,,顶开

就可以拆下后组的胶

然后取下钢圈

看到一点点镜头主板了/

拆开固定主板的几个罗丝

看到整片主板

所有排线全部拆开

整片主板取下来

做工不错吧

继续拆开主板底下的托架

看到的叫USM环形马达.我是这么叫.可能有其他叫法,不确定

调焦距的电刷,

已经有点赃了,

继续拆下外套

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这里有三个罗丝,拆

分离了

这里面的是啥?

继续拆

白色套里面有罗丝,,拆,,

看到内藏了吧??

下一步

主角等场啦,,

看出那里问题了吗??

继续看

再看

这回知道了吧??

来张全家福

再来

再来,反正数码相片不花钱

最后总结,这就是EFS17-85单反镜头的通病,<ERR 01错误,请清洁接触点>,,而真正的故障是里面的光圈排线断了,在拍光线特定的条件下不会

报错,而在最亮或最暗的光线下就会报,,剩下的不用我说了吧??换个排线装回去就是啦..呵呵..很久没发贴了,谢谢大家观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我这边也有一个佳能的套头。。。大概也是这个故障。。。能发给你修吗????

网友:
合成科技是在哪的呢?

网友:
我是干不了这个...我肯定是拆开了装不回去的...
扩展阅读:
拆解维修佳能EFS17-85镜头报错ERR故障
http://dcbbs.zol.com.cn/1/37_149.html

网友:
我是干不了这个...我肯定是拆开了装不回去的,,,会多很多螺丝的

网友:
合成科技是在哪的呢?
引用 网友B:

你在数码版块发了不少贴啊,我都知道你的ID,你不知道我吗?

网友(点评):
你的名字,很久以前就如雷贯耳,只是未曾谋面,你的技术如日中天,我只能远瞻,佩服

网友:
哈哈哈,兄弟,你这话说得我心里多舒服啊,哈哈哈,虚荣心满足了.

但你也太抬举我了,这么高的帽子套下来,我会看不到路的,低调低调...

网友:
的确够强。。在完全没经验下只拆过一台三星。。。就知道卡了。。耐心拆了几个小时。搞得眼都痛了。不过还是搞好了。收了80元。

网友:
我的相机闪光灯坏了,好像系统也有问题,可以修吗。

网友:
我的闪光灯也坏了,不是眼皮浅,真的

网友:
两位老大都知道我的地址吧??闪光灯坏了,,发过来就是啦,怎么还要你们操心

网友:
我拆过,也全安上了,就是对焦不准了。郁闷。

网友:
SUM马达没装好,就会对焦不清,,而且自动对焦动作也不正常,,

网友:
佩服,换做是我,肯定是装不上了,那么多圈圈了。问一下啊,我的350D,主板到液晶显示屏幕排线断了,可以换吗、。?

网友:
不知道我拿另外的机器在旁边拍摄,装回去的时候边看边装能搞回去不?记不住啊步骤也忒多了

网友:
好样的!数码相机这块梧州比柳州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