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第一次就不开机 第二次就能开机

楼主(2010-08-17):
好像是冷机不开 热机就开 放一段时间就这样 请求思路
不开机

网友:
恢复一下BIOS 换一个电池 看看

网友:
没遇到过,明天问问师傅!!!再来回答

网友:
哪需焊了

网友:
还是打开查查具体的地方啊。

网友:
希望楼主能把不亮机时的现象说清楚一点

网友:
怎么也得先量量不开机有没有电压的啊,对比一下,

网友:
换上一块coms电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