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以后的新新电脑不能用U盘装系统了哦

楼主(2010-08-17):
  一直都给客户吹嘘
只要硬件没问题
就没有搞不定的系统
结果这个话在今天被终结咯
   联想10寸小本
客户说是在网上买的
   装不起系统
拿来一看是新本
就报价50
开始干
结果试了我4个启动U盘
5张启动盘{用外置光驱}都不行
  进U盘启动的时候会报错
光盘能看到启动界面
只要你选择任意一项都会卡在哪个启动dos的地方不懂
进pe会卡在启动条哪儿
试了哈win7原装盘
可以装
只是没装完
   用xp硬装要蓝屏
我汗汗汗啊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分享哈

网友:
早就用U盘装系统了。。。。新电脑更应该可以啊!!!!老电脑才有些不行的!!!!

网友:
这个没事的,既然联想这么生产就一定会留下装系统的途径的,你搞不定可以让客户找别人搞,就好了。术业有专攻啊。老吹牛也不是办法,只会让人感到你忽悠自大浅薄,学会低调啊。

网友:
把sata 改成ATA,我也遇到过笔记本装不上系统的。现象和你一样的。

网友:
标配系统的到维修站是可以免费恢复系统的(一年内),你可以拿到维修站去,装好系统以后再给用户送回去。

网友:
上网搜搜,没有100%成功的事情。

网友:
进BIOS改改就应该可以的

网友:
从你的叙述看来,你完全应该能够搞定,只是在操作时要静心,戒浮躁。

网友:
上次装了个DELL的小本,也是这样的问题,最后还是用U盘装的,呵呵 ,想知道不....
     现在新出来的本本,你的U盘启动盘必须是基于win7或者VISTA的PE内核,可以到联想官网论坛看哈

网友:
现在出来的大部分笔记本模式和系统内核兼容都变新了~所以会导致一些人不好装系统了,不过这样也好,那些不专业的个人半吊子就不太懂了,我们专业做维修的就有饭吃了

网友:
用MHDD测试一下硬盘,看看是不是有坏道???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结果是硬盘坏道引起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的是新电脑
才买的
咋来的坏哦
可以到引导面
可是进去哪一个都会卡在dos那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哪个sata模式嘛
可是没有用的
都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可能是把
当时比较忙
不想给他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是哪个机器是上网本
配的是dos系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装上网本系统,最好把U盘量产为USB-CDROM

网友:
蓝屏的原因是没有加载SATA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咯
我试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用PE里的PM分区软件,修复一下MBR,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机改硬盘模式可以装,有些改了也不能装,只能装WIN7和VI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