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有点破的灯管坏大家最好不要去修了。

楼主(2010-08-17):
今天快下班了,来了个顾客要修显示器19寸的,接上电显几秒就黑了,初定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给顾客报价100大洋,杀来杀去谈好90,OK开工。~~~~~!拆开确定是灯管问题了,但注意看屏发现屏的左下角处有小部分破裂,顾客说以前就有的说好后我就小心的拆屏了,搞了大半个钟装好,开机一看完蛋了,下面部分有4公分左右都不显了,屏裂的更多了。自己已经非常小心情,跟本就不去碰裂的部分。哎,这肯定是换灯管装屏的外壳压到的,虽然没压到坏处,但是有力的重用下本身就裂的屏很容易就裂更多。建议大家以后遇见这种屏就不要修了。

文字表达不是长项,所以有点写的不精简!

网友:
维修遇到这种事多了,很多机器修之前先和用户说好,要是用户比较难缠不通情达理的就不要接,免得惹麻烦

网友:
俺的建议是--手机开启录音-和顾客说明情况-取得同意及后果-开工---试机同意取机--收钱--

网友:
笔记本液晶屏的话就风险小很多

网友:
所以换灯管的收费不要太少,太少的话就不划算。另外在换灯管前,一定要先对屏进行测试,只要有一支杰管是好的,就可以确定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你看到屏有点裂了,你应该就不要去换了,把那个灯管不要接,在接口上加个3KV的电容即可,这样风险就没那么大了。如果屏外观是好的话,就要跟客户说下,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免的屏坏了有纠纷。

网友:
本人再讲一个经验:好久以前一次去客户家修台CRT显示器故障是管座漏电!由于没有带配件就回家拿咯;但是机器后盖没有合上(注意这点很重要)而且客户家有小孩在玩耍等我返回时显像管漏气了…………后果可想而知
从那以后就养成一个人离机盒盖的习惯了

网友:
拆灯管检查屏,必---须---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