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人DOS工具下,安装WIN98问题?

楼主(2010-08-17):
今天我安装了WIN98,当然必须在纯DOS下安装, 我用了矮人试下,总共两个模式,我先了,HM。SYS的  进了以后选择了NTFS加载,  DOS命令,  加载大容量缓存,但是问题来了, CD 进入WIN98 ,出现了容量不够, 请问下, 各位,你们安装时候 怎么引导的,教下我,谢了
  补充说了: 不是无聊在装WIN98, 现在这个系统已经淘汰了,但是小弟真的要用,所以想好好学下WIN98 有这方面资料,发个网址

网友:
win98只能用FAT16或FAT32的硬盘分区。再有NTFS的分区 不会认

网友:
win98不认NTFS分区系统。。。

网友:
先把在D盘。新建一个文件夹。 再把光驱WINDO98复制到。D盘新建文件夹。。再进WIDOS98  CD WIN98    ---- SETUP/IE 什么的参数就行的了 。N年前装过。命令 参数都不记得清楚了。。。上百度搜下有的。

网友:
应该是这样子的:先在D盘DOS下面新建一个文件夹(MD WIN98),比如 WIN98 ,再把光驱WINDO98的所有文件复制到D盘WIN98。复制完之后,进入D盘新建的文件夹WIN98,执行SETUP /IS /IM 后面的参数意思是在安装的时候跳过硬盘和内存检查,直接进行安装。。不知道在下说的是否正确,不正确的望指教

网友:
DOS系统和98系统只会认FAT和FAT32文件系统,所以你的硬盘分区的时候要注意了。NTFS是不可以安98的。如果你的电脑里已经有XP/2000这样的新系统最好就别安98了。不如找一个旧硬盘,小点的如:40G 20G这样的。把旧硬盘安你电脑上,只安这一块硬盘。用光盘启动电脑。分区。格式化。进98安装目录setup.exe  一步步安就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