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解决纯平显示器刚开机画面模糊的小技巧

楼主(2010-08-17):
显示器使用时间长了,特别是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会造成显像管的放电环、显像管电极插脚和尾座出现锈蚀,严重时开机画面出现的字符模糊不清,但随着开机时间延长显示的字符会慢慢变清晰(这个变清晰的时间每部显示器受损程度不同时间会不一样)。解决这样的故障比较直接的方法是清除锈蚀的地方,再将显像管尾座换掉。但我不用换尾座只用一点小技巧同样可以解决问题,方法如下:用针筒吸入小量无水酒精在拆开的显像管尾座孔内注入几滴酒精,然后用小于孔径的铜钱或长针之类在孔内上下擦拭清干净孔内的锈蚀,再用棉花拧细用针将其插入孔内吸干净酒精,最后用热风筒吹干尾座,稍等尾座凉了就可以装好试机,我用此法修复了好几台这类问题的显示器了。

网友:
你这只能是暂时应急,过不了多久故障就会重现的。

网友:
他解决的好像只是管座与显像管针脚之间接触的问题,实际中这个位置根本没接触不好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聚集放电腔内腐蚀发霉引起聚焦孔跟接地的脚漏电打火导致聚集电压不足,楼主根本没搞懂图像散焦真正的故障点,想当然的以为是针孔那里接触不良,试想在几千V的聚集电压下,就算有几百K欧的串联电阻都可以忽略不计的。要搞懂真正的原因,你把那个尾座聚焦腔拆开研究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上指教,我也没有认为是显像管针脚和尾座接触不良造成模糊的原因,因为我在拆解它们分离就知道它们接触没问题。只是我用这方法清洗非常有效,酒精洗完吸出来都变黄色了。 “真正的问题是聚集放电腔内腐蚀发霉引起聚焦孔跟接地的脚漏电打火导致聚集电压不足”你所讲的理论上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