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台式机主板维修!!!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17):
   本人有好几块HP主板,如图: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CPU上假负载有1.1电压,上CPU后一开机就自动断电,上管检测没有问题,有好几块板都这样,有两块板有上管的“S”极,有1.3V也一样

网友:
请检查驱动ic看是不是有短路的,还有电源管理芯片也要重点看看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U座上的针明显弯曲好多根呢

网友:
楼上的眼睛看得好仔细。  我刚开始还没注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开机断电  拔掉电源线不插小四针12V再开机看还会不会掉电  如果不掉  那么CPU供电短路  保护    如果还掉  再点开关看一下会不会还能开起来掉
如果能再开  开机来掉的话  可能是CMOS跳帽跳反  可能是某个电压没出来 引起的保护
如果不能开  打各供电点的对地值  看是那里短路  引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