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M1330 上电短路

楼主(2010-08-18):
接上电源插头,内部短路。拆除CPU, 电池接口小板,内存,WiFi卡等,故障依旧。发现一个1/2瓦2欧的电阻超烫(在U44和U49附近)。没有电路图,不知如何往下查了,也不敢长时间通电。谁有电路图,支援一把。

网友:
刚才传错了 补上

m1330 集成显卡.pdf

网友:
电阻本身应该没问题的,你找一下负载

网友:
发现一个1/2瓦2欧的电阻超烫(在U44和U49附近)。

这不就是问题的入口吗?说明在电阻之后有短路的地方,接着查吧。

网友(2010-09-17):
我有修过一台是CPU旁边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元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