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导致IBM X61 CPU电压过高?

楼主(2010-08-18):
IBM X61 CPU电压有1.5V,正常应该是1.1V左右吧。

网友:
x61使用的是标准电压的cpu吧!1.5也是正常范围中 你是不是上假负载量的

网友:
1.5V高吗  根CPU有关

网友:
没上cpu的时候电压1.5算是正常的,还没有vid调压

网友:
CPU问题有分低电压版的   你进BIOS里看一下能不能调CPU电压如果不能调就上网下载一个调CPU VID电压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上假负载看是多少

网友:
1。5V电压不是很高吧,其实X系列的IBM   CPU也是这温度吗

网友:
正常工作时是1.2左右的    你量的时候是没上u吧

网友:
是高了点,你看一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vid没出来的问题吧。上真u 的话 那你检查下

网友:
这电压很正常,电压是根据cpu来进行的。

网友:
X61的机器CPU焊在主板上的啊,这个机器正常的时候应该是1.1V多,现在电压有1.489V,上电一会儿,CPU加了散热片后也非常烫手。

网友:
都是高手,X61也能上假负载,把供电芯片换个看看